[STM32F4] 请问程序可以直接下载到STM32F407ZGT6上运行吗?

楼主(2023-12-20):
我有一个程序是在STM32F407VET6上面可以运行的,请问一下这个程序可以直接下载到STM32F407ZGT6上运行吗?

网友A:
基本上是可以的

网友B:
当然可以直接烧录到ZG上运行的啊

网友C:
这不是向下兼容么,没有啥问题的

网友D:
你试试不就知道了,一般情况是可以的

网友E:
直接烧录吧,没有问题

网友F:
因为ZG比VE大,所以ZG可以向下兼容VE的

网友G:
你的VE都有啥外设功能啊?没啥特殊的是可以直接用的

网友H:
为啥要选择这么大的芯片啊?没成本控制么?

网友I:
其实是没问题的,我觉得是这样

网友J:
之前我试过,是OK的,能直接运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