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两个IO怎么控制4个LED?

楼主(2023-12-20):
两个IO怎么控制4个led?电路不能改

已结案,用两路PWM就能实现电量指示灯功能

网友A:
好像有点问题,不如1个GPIO控制2个灯,2个GPIO就控制了4个灯

一个GPIO拉高,拉低分别控制一个灯,高阻搞两个灯都不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有点问题,不如1个GPIO控制2个灯,2个GPIO就控制了4个灯

一个GPIO拉高,拉低分别控制一个灯,高阻搞两个灯 ...

这是英集芯的LED电路,不太懂怎么控制的

网友B:
两个IO的高、低、高阻状态组合,不过好像没法单独让3亮
如果BAT电压和IO输出高电平的电压一致的话
PA6低PA5低/高阻:2亮
PA6高PA5低:4亮
PA6高/高阻PA5高:1亮
PA6低PA5高:123亮

网友C:
如下图

@zlf1208 :thumb
@Siderlee :LED3和LED4需要限流
靠谱

网友D:
要按实际需求来的,看这个应用应该是不需要某颗LED单独点亮的场景,看起来就是要组合亮

网友A:
按这个图LED3亮的控制信号肯定是错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按这个图LED3亮的控制信号肯定是错的

是的,应该串一个电阻。刚才没仔细看原理只关注逻辑了,谢谢指正。

网友E:
1 0 高阻 三种状态如果匹配不出逻辑,就没辙

电路不能改,确实只是个3选2的排列组合的问题

网友F:
这种逻辑控制的应该有真值表啊

网友G:
逻辑上是四种状态,但实际控制LG3,LG4时是有问题的,PA5,PA6之间直接连二极管,没有限流!

网友H:
如题是IO口高低电平控制,这个图本身就是风险。如果是实际应用的,可能这两个管脚别人就不是输出的高低电平。

网友I:
2-4译码器也不贵。

网友J:
如果需要每颗LED单独亮,好像这个电路不能满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