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用JLINK下载若选择了加密是不是下载后不能再用JTAG接口了?

楼主(2023-12-20):
如题,如果用JLINK下载若选择了加密是不是下载后不能再用JTAG接口了?请使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!

网友A:
使用JLINK下载时,如果选择了加密,下载后的程序将被加密,无法直接通过JTAG接口进行调试和查看。

这是因为JTAG接口通常用于在没有加密的情况下进行调试和查看程序。如果程序被加密,JTAG接口将无法直接访问程序内容,因此无法进行调试和查看。

网友B:
是的,一般情况读保护就开启了

网友C:
其实就是进入到读保护了而已,是不能再用jlink链接的

网友D:
其实你可以解锁啊,解锁一般情况就可以了

网友E:
这种jtag一般也没人用啊,大家都会用SWD这种方式

网友F:
你说的加密是怎么加密的啊?是用segger加密的么?

网友G:
其实加密的话建议还是软件加密,用jlink的加密不是很稳

网友H:
这种加密是不是不容易被**啊?

网友I:
建议还是实际试试,一般情况是这么个操作,就是加密之后不能用jlink链接了

网友J:
你说的加密是不是就是读保护啊?

网友K:
嗯,是链接不上jtag接口了,但是要是解锁,就能链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