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请问STM32 SPI时钟只能从PCLK的几个分频选择吗?

楼主(2023-12-20):
SPI的时钟只能从PCLK的2、4、8、16、32、64、128、256分频(CR1寄存器BR[2:0])中选择吗?PCLK为72M,因还有使用APB2的其它外设,PCLK的频率不可减慢,而SPI接口的外设又要求时钟2.4M,该如何设置呀?

网友A:
查看参考手册

网友B:
你直接用cubemx来配置一下时钟啊?

网友C:
不完全是的。对于STM32微控制器,SPI时钟可以从PCLK(外设时钟)的几个分频选择,但也可以使用外部时钟源

网友D:
在SPI控制寄存器中,可以设置不同的分频系数来调整SPI时钟频率

网友E:
其实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来选择合适的时钟频率

网友F:
对,这几个频率分频是OK的,其他的估计不太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