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请问STM32F107 CAN接收中断的应答信号是单片机自动完成的吗?

楼主(2023-12-20):
STM32F107的CAN接收中断里需要发送某个报文作为应答信号,还是单片机自动完成?如果自动完成的 为什么我500k波特率时 开启自动重传功能后 总线负荷过重, 通信混乱,这可以说明需要我们自己再编程给出应答信号吗?

网友A:
STM32F107的CAN接收中断的应答信号不是由单片机自动完成的。在CAN通信中,当一个节点接收到一个数据帧时,它需要发送一个应答信号给发送节点,以表示成功接收到了数据。

网友B:
中断信号当然是的啊,这种还质疑什么

网友C:
在STM32F107上,CAN接收中断的应答信号通常是由单片机自动完成的

网友D:
当CAN接收到一个消息时,单片机会触发CAN接收中断,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接收到的消息

网友E:
常包括读取接收邮箱中的数据,并进行相应的处理和响应,所以,一般是MCU自动触发的

网友F:
在处理完接收到的消息后,单片机通常会自动发送应答信号,例如发送一个确认消息或者执行其他相应的操作。这个过程是由单片机的中断服务程序自动完成的,无需额外的手动干预。

网友G:
具体的应答信号的处理方式取决于您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的代码逻辑

网友H:
您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编写逻辑来处理接收到的消息,并根据需要发送相应的应答信号。

网友I:
对于CAN接收中断的应答信号,单片机通常会自动完成这一过程,但具体的处理逻辑和应答信号的发送方式取决于您的代码实现

网友J:
我觉得是MCU自动实现的,而不是手动处理

网友K:
CAN啊,你其实自己看看例程就啥都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