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芯片] CH32V307, NetLib和Udisk_Lib无法兼容

楼主(2023-12-20):
RT:CH32V307,NetLib和Udisk_Lib无法兼容。307的NetLib要求短时间内必须调用主体循环而Udisk_Lib的众多函数有非常长的硬延时如CHRV3DiskReady()需要800多毫秒,热插拔必然造成网络断连。即使不考虑热插拔,CHRV3FileCreate()函数也需要较长时间, 几次调用也容易造成网络断连。恳请沁恒像CH563一样为CH32V307提供一个最简单的扇区操作的U盘函数代替Udisk_Lib并以源码提供让我们自己解决FAT32以实现与NetLib的兼容?

网友A:
您好,关于你描述的问题,可以考虑将以太网在while循环中的处理放在定时器更新中断中进行处理或使用FreeRTOS之类的操作系统,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关于你要求的例程,这边会向相关同事反馈,感谢你的建议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关于你描述的问题,可以考虑将以太网在while循环中的处理放在定时器更新中断中进行处理或使用FreeRTO ...

这个一定需要上freertos吗?

网友C:
可能是NetLib和Udisk_Lib版本与CH32V307的硬件版本不匹配

网友D:
API差异或者硬件限制

网友E:
驱动程序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