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请问多通道数据采集设计stm32选型哪个比较好

楼主(2023-12-20):
我要做一个基于STM32的多通道数据采集的毕业设计,请问STM32 F103系列满足要求吗?F103系列里哪个呢?如果有更好的板子的话更好,本人新手,以完成任务,学习为前提!求助大神

@CQ** :F1就行,评论区真的乱推
大佬之前的项目还在吗,我·毕设现在也是这个,能参考参考吗

网友A:
STM32F4系列

网友B:
STM32F4系列单片机具有高性能、低功耗、高集成度等特点,而且具有丰富的外设和接口,可以满足多种数据采集应用的需求。

网友C:
我觉得F103基本上就可以了

网友D:
对于多通道数据采集设计,STM32系列微控制器中的一些型号具有内置的模数转换器(ADC)和足够的通道数量,适合这种应用

网友E:
STM32F4系列:拥有多个12位ADC通道,适合需要高性能的应用

网友F:
STM32F7系列一般具有更多的ADC通道和更高的性能,适合需要更多通道和更高性能的应用

网友G:
其实你想用的无非是ADC比较多点呗,你选择个这方面的就可以了

网友H:
一般都是F103,其他的不知道

网友I:
可以选择STM32H7系列,其拥有更多的ADC通道和更高的性能,适合需要大量通道和高性能的应用

网友J:
建议楼主哈,在选择适合的型号时,需要考虑通道数量、性能要求、外设集成等因素

网友K:
我觉得H7系列的都可以,性能和外设功能都是很丰富的

网友L:
直接选择F4吧,现在F4性价比很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