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求助,STM32F405PWM输出不到100K就成三角波了

楼主(2023-12-20):
tiM3输出PWM 管脚直接连示波器 还不到100K就成三角波了 有大神做过1M的PWM方波测试吗

网友A:
在STM32F405微控制器上,PWM输出的最大频率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,包括时钟频率、定时器的预分频设置、以及PWM输出的引脚,所以容易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B:
PWM输出的频率受到定时器时钟频率的限制

网友C:
定时器的预分频设置会影响PWM输出的频率

网友D:
确保将定时器的输出映射到正确的PWM输出引脚,并且该引脚的输出能够支持所需的频率。

网友E:
在代码中正确配置定时器和PWM输出的参数,包括周期和占空比等。

网友F:
确保定时器的时钟频率足够高,以支持所需的PWM输出频率。

网友G:
其实可以通过调整定时器的预分频系数,可以改变PWM输出的频率。

网友H:
一般情况可能是你的测试方式不对,也有可能效果达不到这种情况

网友I:
1M的方波测试?可以用IO翻转的方式实现吧

网友J:
正常来说,IO要配置输出50MHz的频率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