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STM32F407运行u*** otg的库函数端点更改不能正常应用

楼主(2023-12-20):
#define MSC_IN_EP                    0x81
#define MSC_OUT_EP                   0x01
端点被更改就不能正常应用了
有没有谁尝试更改端点

网友A:
检查硬件连接,包括USB OTG模块、电源、地线等。

网友B:
USB OTG库函数通常使用中断来处理数据传输。

网友B:
硬件连接问题可能

网友C:
确实啊,断点不是随便修改的啊

网友D:
你就默认端口就好了,别乱改

网友E:
我觉得USB这块的就是描述符和端点不能乱来,不然容易出问题

网友F:
不改呗,你改回来就好了

网友G:
为啥要改端点啊?USB的断点都是有规则设定的

网友H:
这个不是很懂,但是我建议楼主不要去修改端点这种参数,容易出问题

网友I:
你仿真看看呗,看看程序走到哪儿出的问题

网友J:
直接用cubemx来配置就好了,一般来说很简单就能配置好

网友K:
建议不要随意修改端点,会导致连接异常的

网友L:
没改过,都是默认的端点,直接应用就好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