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请问STM32里面的电源接口时钟Power interface clock是做什么用的?

楼主(2023-12-20):
以前没遇到过这个,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使能,什么时候关闭掉
谁能帮我解惑吗?谢谢。

网友A:
这也是时钟的一种吧

网友B:
我觉得可能是电源控制时钟?

网友C:
在STM32微控制器中,电源接口时钟(Power interface clock)用于控制和配置与电源管理相关的功能

网友D:
一般用于配置和控制电源管理单元(Power Management Unit,PMU)以及其他与电源相关的功能模块

网友E:
之前了解过一点,用于配置和管理微控制器的电源模式、电源管理策略和电源监控功能

网友F:
电源监控单元(Power Monitor Unit,PMON),用于监测和报告芯片的电源状态和电源消耗情况

网友G:
它属于电源控制单元(Power Control Unit,PCU),可以用于控制外部电源管理器件,例如电源开关、电源转换器等

网友H:
没用过,这是不是得在高端些的MCU上才能找到啊?

网友I:
一般来说,F1是不是没有这个时钟配置?

网友J:
好像带PMU的得F7或者H7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