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03c8 ad2,3,4,8采出来的电压不正确是为什么

楼主(2023-12-20):
STM32f103c8 adin2,3,4,8采出来的电压不正确,只有0,1,5,7,9才出来的是正确的,现在要用6个ad采样,该怎么办?有知道为什么的吗?

网友A:
检查每个通道的GPIO设置和引脚映射是否正确

网友B:
ADC的参考电压可能没有正确设置。

网友C:
检查ADC的分辨率设置。如果ADC被配置为12位,但你的信号需要更高的分辨率,那么你需要考虑更改设置以适应更大的范围。

网友D:
硬件问题或者固件库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