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请问什么开发工具可以完美支持ST M0??

楼主(2023-12-20):
昨天使用JLINK V8连接STM32F051R8,KEIL连上后竟然不能设置复位地址,今天使用ST-LINK2连接,发生内部通讯错误,M0想说爱你不容易啊

网友A:
哈哈,这个问题我还没遇到过,感觉V2已经可以了

网友B:
建议使用jlinkV9以及以上版本才行哦

网友C:
一般来说,都是jlink

网友D:
看你对调试速度有没有要求呗,没有的话,直接用DAPlink

网友E:
你用的F0系列,还好,其实用DAPlink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