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请问KEIL调试STM32F051R8所有寄存器都无法读写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3-12-20):
所有内部寄存器都是灰底的,只显示初始值,都无法修改,请教原因?
KEIL4.72A升级到KEIL5.0也是如此
程序可正常仿真运行,System Viewer中显示的所有的寄存器都无效,无法读或写
使用的仿真工具 ULINK2、ST-LINK V2都是这个问题

网友A:
有时,编译器版本之间的不兼容性可能会导致此类问题。

网友B:
检查设备的仿真设置

网友C:
检查启动代码和链接脚本是否正确配置。

网友D:
检查ULink2或ST-LINK V2是否正确连接,并且与Keil兼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