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stm32的SysTick_Handler()等中断处理函数的重复定义

楼主(2023-12-20):
项目工程里使用了RTX实时内核,包含了RTX.lib的库文件,其它关于添加文件到工程目录,初始化等都按常规方式操作,最后编译说提示如下错误信息:
linking...
.STM3210E-EVALSTM3210E-EVAL.axf: Error: L6200E: Symbol SVC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(by hal_cm3.o and stm32f10x_it.o).
.STM3210E-EVALSTM3210E-EVAL.axf: Error: L6200E: Symbol PendSV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(by hal_cm3.o and stm32f10x_it.o).
.STM3210E-EVALSTM3210E-EVAL.axf: Error: L6200E: Symbol SysTick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(by hal_cm3.o and stm32f10x_it.o).
.STM3210E-EVALSTM3210E-EVAL.axf: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.
.STM3210E-EVALSTM3210E-EVAL.axf: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map.
.STM3210E-EVALSTM3210E-EVAL.axf: Finished: 2 information, 0 warning and 3 error messages.
Target not created

        把stm32f10x_it.c文件里的SVC_Handler、PendSV_Handler、SysTick_Handler三个函数注释掉,则编译时不报错,但程序在硬件上运行不起来,烦请各高手指教!!!

网友A:
这个错误提示表明在链接阶段出现了符号重复定义的问题。具体来说,SVC_Handler、PendSV_Handler和SysTick_Handler这三个函数在多个文件中被定义了。

网友B:
检查源文件

网友C:
编译器有没有使用错误的编译器选项或标志

网友D:
如果使用的是链接脚本,请检查脚本中是否正确处理了符号定义。

网友E:
使用最新版本的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