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
stm32引脚接地短路

楼主(2023-12-20):
最近在用STM32f103rct6时发现有几片芯片刚开始时能通过串口ISP烧程序,程序运行48小时后再次烧写程序,发现无法烧写,仔细检查发现rx(PA10)对地几乎短接,拆下芯片后电路板上该脚对地无穷大。怎么芯片引脚对地会短路呢?本人串口是5v输出的难道电压过高?不解!!!

网友A:
芯片引脚本身可能存在硬件故障,例如开路或短路。

网友B:
可能是电源电压过高导致芯片引脚对地短路

网友C:
如果芯片引脚连接了外部电路,例如电阻、电容等,这些电路可能存在故障,导致引脚对地短路。

网友D:
静电导致的?

网友E:
用万用表检查芯片引脚的对地电阻检查是否存在短路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