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 MCU

楼主(2023-12-20):
#21ic问答# GD32e230K8T6第8管脚定时器143通道0,输入捕获进不了中断

网友A:
确保已经正确使能了定时器的输入捕获中断。可以通过设置TIMx->DIER寄存器的CCIE位来使能输入捕获中断

网友B:
检查中断优先级设置是否正确。

网友C:
在进入中断处理程序之前,需要手动清除中断标志位。可以通过设置TIMx->SR寄存器的CCIF位来清除输入捕获中断标志

网友D:
确保定时器的输入捕获中断的优先级高于其他中断,以确保中断能够被正确触发和处理

网友E:
确保GPIO引脚正确配置为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

网友F:
检查定时器的配置是否正确。确保定时器的工作模式、计数模式、输入捕获模式等设置符合需求

网友G:
需要将GPIO引脚配置为复用功能,并选择正确的复用功能映射

网友H:
确保中断向量表中有正确的中断处理程序

网友I:
在中断向量表中,输入捕获中断的中断号应该对应正确的中断处理函数

网友J:
估计你还是中断部分没配置好,你不如用官方的例程在其基础上配置比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