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产品/技术] RS-232总线怎么连接?

楼主(2023-12-20):
RS-232总线怎么连接?

网友A:
2接2,3接3

网友B:
2接3、3接2

网友C:
发和收交叉接线,地线接地线

网友D:
到底要不要交叉啊

网友E:
来个专业的,要不要交叉

网友F:
汽车上的话,用RS232比较少吧

网友G:
这个网上不是一搜就知道了么

网友H:
一般都是2,3,5,二和三交叉,5直连

网友I:
二和三是数据通信接口,是交叉的

网友J:
现在不都是用can或者485比较多么

网友K:
百度吧,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连接知识的

网友L:
得看你用啥接口啊,反正记住串口通讯,交叉接就对了

网友M:
你用的是DB9接口么?要是DB9接口就是2和3交叉,5直连

网友N:
这是通信常识啊,TX和RX交叉相接就行,GND直接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