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做物联网数据采集单片机可以直接用485接口吗

楼主(2023-12-20):
单片机有的手册写的支持485,那么我直接用单片机的这个端口,就可以直接连接4G模块的485接口吗?要不要中间还有什么元件?

网友A:
我觉得应该是不需要在额外加芯片了吧

网友B:
我觉得是不需要在额外使用485通讯芯片的

网友C:
当然可以了  485数据传输还是非常不错的

网友D:
可以的 但是要根据实际的传输的距离来确定

网友E:
这个还需要看楼主需要的数据传输速度是多少  太高的话 485就不能胜任了

网友F:
应该可以  但是一定要注意阻抗匹配

网友G:
485不是差分信号吗

网友G:
不接其他电路咋输出负电压啊

网友H:
支持485,但是不一定有485芯片啊

网友I:
把你的芯片手册发出来看看

网友J:
4G的485接口估计是有485芯片的,MCU估计不一定

网友K:
看输出信号,要都是485信号,就不用加元件了

网友L:
其实可以加个隔离,保证芯片不受影响

网友M:
既然单片机支持485输出,就可以直接接入啊

网友N:
注意看你电路,电路是否都是485的

网友O:
我觉得还是用万用表测测MCU端的485方面吧,看是否是正确的485信号

网友P:
哪个MCU都是支持485的,因为支持串口就算是支持485了,主要是需要加个485芯片才行

网友Q:
如果都是485信号,一般是不需要加其他元件的

网友R(2024-01-29):
485不是还要有转换芯片的吗?

网友S:
需要485转换芯片,不然电平不匹配

网友S:
一定要RS485转换的,单片机是3V系统,RS485是-5---+5

网友T:
需要转接芯片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