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这种基于STM32的无线电设备好做吗

楼主(2023-12-20):
HF/50MHz Transceiver

网友A:
能是能做好就看你功夫深不深

网友B(2024-07-31):
基于STM32的无线电设备的开发难易程度取决于多个因素,包括项目的复杂性、你的经验以及所使用的无线电技术。

网友C:
无线电的话,建议还是用专用无线电模块吧

网友D:
不是有个HASS的无线电么,好像还是开源的,你玩玩

网友E:
无线电的话不建议玩,这个很麻烦的

网友F:
一般都是可以的,电路很好做,软件不好做

网友G:
你这个用F4的话,应该可以吧

网友H:
就用F407ADCDAC呗,应该就行

网友I:
没啥问题,看你用的也都是基础的功能,没啥问题吧

网友J:
应该还算是好做吧,但是做好了不容易

网友K:
模拟电路部分你要好好研究研究,这部分会很难

网友L:
50M应该可以吧,你可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