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模电感电路产生振铃

楼主(2023-12-20):
各位专家,为什么这样的共模电感电路为什么产生振铃

输入25V,2A,输出VCC_DC接DC-DC芯片输入。数字电源先打开25V,2A,再对板子上电,DC-DC芯片因过压损坏,拆开DC-DC,示波器探头正负分别接到VCC_DC和GND上,测到的波形如下:

楼主:

发不了图片,共模电感两边分别接100nF电容波形图片为:最高脉冲电压达到90V以上,然后波形幅值逐渐变小,直到振荡消失

网友A:
这说不清楚啊,建议上传图片或附件,最好有原理图、实物照片。
说不定是把共模电感接成了差模。

网友B:
共模电感极性搞错

楼主:
UM表示不贴示波器测试共模电感输出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说不清楚啊,建议上传图片或附件,最好有原理图、实物照片。
说不定是把共模电感接成了差模。 ...

您好,回复了图片了,首次使用问答不是很熟悉,望见谅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好,回复了图片了,首次使用问答不是很熟悉,望见谅

你测的是VCC_DC的波形?
没有实物照片也不知道引脚是否接对,测试方法是否正确。
即然你的示波器有多个通道,那么能否同时同一下其它信号?
比如,准备三个探头,地线均接在一处,比如C4的GND,三个探头同时测PGND、VCC_25、VCC_DC。

由于漏感的存在,共模电感也多少会引入一点差模电感,如果电路中存在某种冲击,那就有可能像BOOST电路那样升压。

网友C:
加大C3 C4容量,一直到出现满意的波形为止。

网友D:
同样方式下,示波器测试共模电感输入端,对比一下波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UM表示不贴示波器测试共模电感输出端

对调一下共模电感其中一个电感引脚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测的是VCC_DC的波形?
没有实物照片也不知道引脚是否接对,测试方法是否正确。
即然你的示波器有多个通 ...

实物图和三个通道的波形图如下:通道1--PGND  通道2  VCC_25V  通道3  VCC_DC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同样方式下,示波器测试共模电感输入端,对比一下波形

您好,在11楼回复了,请帮忙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共模电感极性搞错

它是无极性的吧

网友C:
实际板子工作的时候不是只有那3个元件,单独拿3个元件出来测,没有多大意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实际板子工作的时候不是只有那3个元件,单独拿3个元件出来测,没有多大意义。 ...

是的,不止这三个。但是一接后级DCDC就烧,然后测到是多了这个过压的脉冲,所以才拆开DC-DC,然后看看是不是前面这里就会产生这个过压的脉冲

@lfc315 :是的,我是把电源芯片拿掉,再进行测试
把电源芯片拿掉应该就可以,VCC_DC网络的其他元件不要动。这样测更接近实际情况。

网友C:
去掉共模电感就不会烧吗?

不会烧

网友B:
你的图纸上就画了极性。

没有极性的

网友C:
PGND与GND之间,除了共模电感,还有没有其他的元件/通路?

建议增加个电解跟C4并联。
或者C4并联1个TVS也是个没办法的办法。

没有其他的元件/通路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实物图和三个通道的波形图如下:

嗯,问题有点大,从1、2通道波形看,供电电源本身就有个振铃波形,约5MHz,可能是供电自身的问题,幅度估计超过100V,可以把示波器的三个探头GND挪到PGND处再测一下确认一下。
从3通道波形看,振铃波形约120KHz,可能是由板子上其它电路产生的,可能是漏感形成LC振荡,这个需要你自己多检查了,比如割断PCB线路。

另外还可以再试一下,比如加大C3、C4到几百微法,或就在共模电感引脚处焊接大电容;
或者去掉共模电感,直接短接过去,你这共模电感看着匝数有点多啊。
一般电源进来都要有个大电容滤波的,不知道你的大电容在哪里,尽量近一点。

电源输入没有大电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问题有点大,从1、2通道波形看,供电电源本身就有个振铃波形,约5MHz,可能是供电自身的问题,幅度估计 ...

三个示波器探头的地,接到PGND,通道1是GND波形,通道2是VCC_25V波形,通道3是VCC_DC波形。
我有个疑问,现在板子上VCC_DC通路没有挂其他器件了,就是相当于板子上焊接了个插头,然后100nF电容,到共模电感,再到100nF电容,之后就测量波形了,波形如图所示。
好奇怪这个振铃真么变得这么高,电源拔插本身也会振一下,但是一到这里就翻了几倍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三个示波器探头的地,接到PGND,通道1是GND波形,通道2是VCC_25V波形,通道3是VCC_DC波形。
我有个疑问, ...

要不这样,另外找个空板子,就焊这几个器件测一下。
另外,可以试一下将示波器220V插头的地线断掉,或用隔离变压器供220V,或找个电池供电的示波器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您好,在11楼回复了,请帮忙看看

首先,测量的时候,不要跨域测量,共模电感前后是两个世界,跨跃这两个世界来测量没有意义

测量输入的时候,表笔地接输入地

测量输出的时候,表笔地接输出地

共模电感在这里类似信号的光耦隔离,两边是不同的参考地,两个参考地之间是虚的,跨参考地测量反而会引入干扰到示波器内部

需要测量的信号有四组,分开 4 次测量:
1. 共模电感输入电压
2. 共模电感输出电压
3. 共模电感输入 PGND 到 PGND 的电压(表笔地和表尖短路在一起,然后连接 PGND)
4. 共模电感输出 GND 到 GND 的电压(表笔地和表尖短路在一起,然后连接 GND)

这样测量可以知道测量本身引入的干扰,不是真实成分的占多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不这样,另外找个空板子,就焊这几个器件测一下。
另外,可以试一下将示波器220V插头的地线断掉,或用 ...

单独器件测试,是共模电感两边分别并联100nF的电容,接线图和测到的波形如下: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单独器件测试,是共模电感两边分别并联100nF的电容,接线图和测到的波形如下:

...

看来,可能是示波器对信号造成了影响,也可去掉共模电感测一下。
示波器的地线可能与电源的地线之间存在电压差的;
220V供电的设备,如果不接地,可能会自带110V左右的共模交流信号。
还是建议加大电容,几百微法的那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首先,测量的时候,不要跨域测量,共模电感前后是两个世界,跨跃这两个世界来测量没有意义

测量输入的时 ...

您好,以下是示波器探头地接PGND,探头正接VCC_25V,测到的波形:

网友E:
输入这个电源本身就很差,电感频率选的不好,电感前后电容加的太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首先,测量的时候,不要跨域测量,共模电感前后是两个世界,跨跃这两个世界来测量没有意义

测量输入的时 ...

您好,测试结果如下,烦请查看~
1. 共模电感输入电压 --- 1、66.7V max
2. 共模电感输出电压 --- 2、76.4V max
3. 共模电感输入 PGND 到 PGND 的电压(表笔地和表尖短路在一起,然后连接 PGND)  ---3、没有波形起伏变化
4. 共模电感输出 GND 到 GND 的电压(表笔地和表尖短路在一起,然后连接 GND)  ---4、没有波形起伏变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输入这个电源本身就很差,电感频率选的不好,电感前后电容加的太小。

是的现在看来电源也有影响,电容加得太小了。是产生了LC振荡?但是我那个频率又不对的样子,还是其他可以说明这个现象的原因?

网友F:

共模电感的漏感和100NF的电容构成了LC谐振回路所致在共模电感R4,R5焊成电阻,几百欧,几千欧的电阻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共模电感的漏感和100NF的电容构成了LC谐振回路所致在共模电感R4,R5焊成电阻,几百欧,几千欧的电阻试试
...

您好,如果焊接了R4和R5,那共模电感的作用就没有了吧?我是想隔开前后

网友F:
看R4/R5的阻值,阻值大一点没有问题的
你所谓的隔开前后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想法,不管怎么说,电感线圈是通路

网友G:
你后级DCDC 型号是什么?

网友G:
完整电源电路放上来看看

网友H(2024-05-30):
你好,碰到了一样的问题,请问这个问题最后根因是什么,方便沟通下么?

网友I:
是不是谐振了,谐振点设置是否合理呢,这个也需要电感电容搭配合适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