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8051F121单片机不能正常启动

楼主(2023-12-20):
C8051F121单片机采用内部晶振,电压监测使能,复位脚悬空,多次上电复位,偶尔会出现没有工作的,程序没有跑的现象,内置的看门狗也开启了,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,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?

网友A:

复位脚悬空,好像不对。一般接电容接高。参考一下数据手册复位接法。悬空是不稳定状态,可高可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