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switc case不用default可以吗

楼主(2023-12-20):
一般情况下,如果不符合就什么都不做,可以不用default这一行吗?

网友A:
个人感觉 不加上的话 应该不会报错的

网友B:
有些情况可以 有些情况就需要加上这个默认处理语句

网友C:
可以不加,只是加了更好,给出了错误情况下的处理方式。

网友D:
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不使用的

网友E:
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不会引起其他后果

网友F:
最好加上 因为我们不能完全肯定已经穷举了所有的可能性

网友G:
如果这个语句里边没有其他的分支了  那么就是可以的

网友H:
并不行,这样是进不到这个函数的

网友I:
其实,你要尊重C语言的语法哈

网友J:
没这么试过,一般default也是一个数值的,默认就是这个数值

网友K:
其实不加也行,换成实际的数值呗

网友L:
我觉得最好是加上

网友M:
得看你逻辑,如果根本不会出现default,那就不加呗

网友N:
可以不加,但是如果要是有非法值进来,程序就乱了

网友O:
你不加试试呗,我觉得是OK的

网友P:
加上这个default我觉得可以理解为程序更加的稳定可靠

网友Q:
不加没啥事儿,反正有时候我也不加

网友R(2024-01-29):
不加会生成锁存器的吧

网友S:
这个没default也可以操作的。

网友T:
这个有没有都可以,只不过需要进行保护一下

网友U:
代码严谨而言,还是增加上比较好一些。

网友V:
可以不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