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STM32H723最小系统硬件电路

楼主(2023-12-20):
单片机最小系统

复位和下载电路
下面这个复位电路其实是由三部分组成。
首先第一次上电,R21、C55和SW2组成的复位电路进行一次复位,由于Q1和Q2截至,BOOT0被R25拉低,单片机从片内Flash启动程序。
按下SW2,可以进行一次复位。
按下SW1,Q1和Q2同时导通,触发单片机复位。在松开SW1后,由于C56通过R25回路放电被限流,Q2会延时截止,因此复位时BOOT0处于高电平,单片机就会从系统存储区启动,可以进行USB DFU下载或者串口ISP下载。

楼主:
晶振电路
晶振分为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,一般两个脚的都是无源晶振,而有源晶振需要有VCC、GND。
下面这篇文章写得很详细: https://blog.csdn.net/m0_38106923/article/details/109894221
下面这张图里两个都是无源晶振。

楼主:
电源滤波
下面是两种常见的电源滤波方式。
一个是由电感和电容组成的谐振电路。
当电路工作在谐振频率附近时,LC谐振电路可以用作振荡器,产生稳定的频率振荡信号,也即信号可以通过。而在其他频率下,电路将阻抗状态,排除这部分频率。

楼主:
由下面公式确定谐振频率:

楼主:
另一个常见的是由磁珠和电容组成的滤波电路。通常被用来实现EMI(电磁干扰)滤波,以抑制高频噪声和干扰信号,同时保持所需频率范围内的信号传输。

楼主:
USB接口 和 USB Hub
USB接口是经历了经历多次迭代,到现在的Type-C接口

楼主:
USB Hub 就是一种 USB 接口扩展器,可以同时扩展多个 USB 接口。下面的SL2.1S 就是一颗高集成度,高性能,低功耗的 USB2.0 扩展器主控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