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干货] 新版HI3559AV100开发注意事项(二)

楼主(2023-12-20):
新版HI3559AV100开发注意事项(二)
十一、请问海思HI3559AV100SPC030资料里面的HI3559ADMEB_VER_C_PCB.pcb是用什么软件打开啊?
答:PADS VX 2.2   Altiumdesigner
十二、hi3559级联问题请教
在SDK的文档中只看到了两块Hi3559板卡进行级联的操作。请问hi3559可以通过pcie与其他CPU级联吗?
答: 当然可以,主要两边的硬件支持,驱动协议抑制,就可以,详细SDK Chat:zhanggong345

十三、使用海思HI3559的NNIE处理图片,输出需要编码以及VO,由于没用到VI,所以需要手动创建VIDEO_FRAME_INFO_S这个结构体,VO可以正常使用了,但是VENC还是报错,请问什么原因?
答:8003 参数非法加个vpss,  vpss绑定venc和vo, send到vpss就好了, 只要保证vpss输入的格式对了, 就不用管venc/vo的格式了;
十四、Hi3559AV100 framebuffer问题
我在编译内核打开了framebuffer驱动,使内核支持了framebuffer驱动,但是开发板启动后在/dev下找不与fb相关的东西,通过cat /proc/devices能够看到29 fb,在/proc下也能看到fb,但是/dev下就是没有fb0设备,用mknod/dev/fb0 c 29 0建立了fb0但是cat/dev/fb0却提示can't open /dev/fb0 no such device.
请问如何解决?
答:insmod海思的驱动,就有/dev/fb0节点,海思自带驱动支持
请参阅文档说明 \ReleaseDoc\zh\01.software\board\MPP\HiFB开发指南.pdf
十五、海思的Hi3559CV100的芯片上,打算做相机的,用的是Big-little的架构,目前在Demo板上,有两个IMX477的Sensor,已经完成了编译和烧录,但是在a53上跑sample_vio.bin,HDMI都只看到一个Sensor图像,如果我想看到同时输出两路的图像,应该要整合哪些模块呢?
答:如果只是两路图像而且分辨率1080P的话,直接VO设置两个layer就行了;如果要高分辨率或者多路摄像头拼接的话就要AVS模块介入了。
十六、Hi3559A opencv ffmpeg如何交叉编译?
想在Hi3559A CV100上面通过rtsp网络摄像头读取摄像头图像,然后交给opencv进行处理:
1,Hi3559A是不是要交叉编译ffmpeg才行?
2,如何交叉编译带有ffmpeg的opencv?
答:这个需要配置makefile文件,在配置文件中添加ffmpeg和opencv路径
十六、HI3559AV100 2Lane*8模式求教
请教一下,HI3559AV1002Lane*8模式如何配置,需要修改MIPI相关的配置寄存器么,HI3559AV100无法获取到MIPI的同步头,示波器测试过MIPIdata,MIPI clk,clkin等管脚都是有信号的
答:参看 mipi使用指南
十七、在调试海思3559AV100,VI,VPSS工作在离线模式,当没有视频源输入时,插入一张显示没有输入的yuv420p用户图片,代码如下,在调用HI_MPI_VI_SetUserPic()时报错误码0xa0108003(视频输入参数设置无效),应该是这个结构体VI_USERPIC_ATTR配置错了,看下哪里配置错了,该怎么改?
答:cat /dev/logmpp看一下,里面会有报错原因和需要修改的方式;
结果:图片格式需要设置为PIXEL_FORMAT_YVU_SEMIPLANAR_420。
十八、海思新版Hi3559AV100解码后的码流还能否支持直通模式呢?
答:Hi3559A由于VDEC输出的是TILE_64x16,所以无法直接输出给VO模块,必然经过VGS(内部会默认处理)或者VPSS;
故直接将解码后的数据给VO,实际流程如下:
1、VDEC输出的是TILE_64x16格式的
2、将TILE_64x16格式给到VGS模块
3、VGS模块输出LINEAR格式
4、将LINEAR格式给到VO模块,完成显示
所以对于Hi3559A来说,没办法实现解码后的码流用VO直通,要么经过VGS,要么经过VPSS

十九、海思Hi3559AV100  4SDMEB 运行mpp中的vio 程序显示屏蓝屏
环境:ubuntu 16.04
烧写官方的kernel和文件系统,运行vio程序显示平蓝屏。
大家有遇到过吗?
答:可以通过cat /proc/umap/vi /proc/umap/vo看下信息,先看视频信号有没有进来,再看输出,一步步来

未完待续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