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研电赛技术支持] GD做HMI方案比较好的MCU是哪款?

楼主(2023-12-20):
想驱动4.3/5/7寸屏,用GD的话,用哪款MCU比较好?

网友A:
小分辨率用GD32F470
高分辨率用GD32H7

网友B:
可以用目前量产比较高端的470系列吧

网友C:
其实你不如用串口屏了

网友D:
驱动7寸的话,H7是不是也不行啊?

网友E:
得看你的需求,不过一般来说,串口屏可能更好一些

网友F:
用GD一般都是H7系列吧,这个比较好

网友G:
得看你的分辨率还有是局部刷新还是全局刷新啊

网友H:
建议你搞个开发板自己评估一下比较好

网友I:
用H7呗,我觉得他家的H7挺好用的

网友J:
这个得用到RGB的驱动器了吧

网友K:
你的屏都是啥接口的?

网友L:
直接用H7吧,不用纠结,也不用频繁更新平台了

网友M:
GD32F303系列

网友N:
GD32F4系列MCU是高性能MCU,具备高达240MHz的工作主频,集成了TFT LCD控制器和硬件图形加速器IPA,在提供更强劲处理效率之余,亦可满足高分辨率的HMI显示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