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ST移植到GD有移植手册吗?

楼主(2023-12-20):
从ST移植到GD有移植手册吗?有相关的快捷移植方式吗?如果有的话,能否分享一下啊?

网友A:
是指对应型号的手册吗?
https://smartcloud.feishu.cn/file/R2lZbijqHoJ8AMxpIoscolPrnOb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指对应型号的手册吗?
https://smartcloud.feishu.cn/file/R2lZbijqHoJ8AMxpIoscolPrnOb

用的是飞书?这种还需要注册一下吧,有类似于论坛或者pdf这种么?

网友B:
没有的哦,这个还得靠自己琢磨才行

网友C:
一般来说,这种资料不都是代理商手里会有么

网友D:
直接换国产其他MCU啊,非要移植是啥心理

网友A:
手册是比较久远的了,只能作为参考,有个别型号是不准的,也有可能停产的,欢迎联系确定是否准确  q 1392254786

GD-GD32系列MCU替换ST芯片对照表(1).pdf

网友E:
快捷的话估计改改名字就行,因为寄存器也应该差不多兼容

网友F:
直接看看你的程序功能,到时候移植的话还能简单点

网友G:
我记得是有的,之前好像看到过移植手册

网友H:
找个代理商吧,让他们给你一些参考资料就好了

网友I:
你用的是GD的那款MCU啊?不一样的U有不一样的移植方式的

网友J:
直接改呗,还看啥移植手册啊,改也不复杂

网友K:
我记得GD是不是有可以完全兼容ST的一款MCU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