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M32硬件] MM32的电机demo为什么都要复用SWD接口?

楼主(2023-12-20):
好几款MCU的demo,尤其是电机例程,就会复用下载口,这不是影响调试么?是开发人员有意为之么?以后想调试只能用串口输出log么

网友A:
SWD接口支持高速数据传输,可以快速地读取和写入数据,这对于需要高速通信的电机控制应用非常有用。

网友B:
SWD接口相对简单,易于配置和使用。

网友C:
SWD接口是一种通用的串行通信接口标准,被广泛应用于微控制器和其他嵌入式系统中。这使得使用SWD接口的电机demo具有更好的通用性和可移植性。

网友D:
我觉得还是避开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