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M32硬件] MM32SPIN030C可以用STlink调试么?

楼主(2023-12-20):
MM32SPIN030C可以用STlink调试么?

网友A:
ST-Link通常使用JTAG或SWD接口与微控制器进行通信。你需要确认MM32SPIN030C是否支持这些接口中的至少一种。如果支持,那么理论上可以使用ST-Link进行调试。

网友B:
这个要看ST-Link的驱动程序与MM32SPIN030C的芯片是否兼容

网友C:
主要看接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