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M32生态] 使用官方的demo驱动电机,电机能转但发烫

楼主(2023-12-20):
如题:上电测试,调整速度控制旋钮,电机能转动起来,但是电流达到了限制电流2.2A;
同时很快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,立即断电,发现电机已经很烫,这个是极对数没设置好导致的还是电路板没设置好?还是电机接线有问题?

网友A:
极对数设置不正确

网友B:
如果电路板上的电阻、电容等元件设置不正确,也可能会导致电机过热。请检查电路板上的元件设置是否正确。

网友C:
检查电机的接线是否牢固

网友D:
如果电机本身存在故障,如绕组短路、轴承故障等,也可能会导致电机过热。如果以上检查均无问题,请检查电机是否存在故障。

网友E:
楼主找到原因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