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hell三个数并进行升序排序

楼主(2023-12-21):
输入三个数并进行升序排序

#!/bin/bash

# 依次提示用户输入 3 个整数,脚本根据数字大小依次排序输出 3 个数字
read -p "请输入一个整数:" num1
read -p "请输入一个整数:" num2
read -p "请输入一个整数:" num3
# 不管谁大谁小,最后都打印 echo "$num1,$num2,$num3"
# num1 中***存最小的值,num2 中***存中间值,num3 ***存最大值
# 如果输入的不是这样的顺序,则改变数的存储顺序,如:可以将 num1 和 num2 的值对调
tmp=0
# 如果 num1 大于 num2,就把 num1 和和 num2 的值对调,确保 num1 变量中存的是最小值
if [ $num1 -gt $num2 ];then
  tmp=$num1
  num1=$num2
  num2=$tmp
fi
# 如果 num1 大于 num3,就把 num1 和 num3 对调,确保 num1 变量中存的是最小值
if [ $num1 -gt $num3 ];then
    tmp=$num1
    num1=$num3
    num3=$tmp
fi
# 如果 num2 大于 num3,就把 num2 和 num3 对标,确保 num2 变量中存的是小一点的值
if [ $num2 -gt $num3 ];then
    tmp=$num2
    num2=$num3
    num3=$tmp
fi
echo "排序后数据(从小到大)为:$num1,$num2,$num3"

网友A:
升序排序这个应该是冒泡法

网友B(2024-01-25):
冒泡法很简单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