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机应用] 步进电机电流设置的3种方法

楼主(2023-12-21):
步进电机电流设置包括运行电流(IRun)和保持电流(IHold)2种。电机运行时需要有较大电流以保证有足够的力矩使物体运动,而停止的时候,为了减少电机发热及降低功耗,只需要较小的电流保证有足够的力矩使物体不发生移动即可。通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都有电流设置接口。如Allegro MicroSystems的步进驱动芯片A4984,设置VREF电压即可调节其输出电流(力矩)。

1.固定电阻分压设置法

固定电阻分压设置法采用一个三极管控制电阻分压比,来调节步进电机运行电流和保持电流。电路图如下图所示。

运行电流:

Optional digital control=Low

IRun=R1*Vref/(R1+R2)

保持电流:

Optional digital control=High

IHold=(R2//R3)*Vref/(R2//R3+R1)

设置时注意AIN_IREF电压输入范围。

此法设置比较简单,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这样设定,通常可以让保持电流为运行电流的一半,或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设定。

2.DAC设置法

DAC设置法是采用DAC输出电压来调节电机电流的大小,电路图如下图所示。

此法要增加一个DAC芯片或使用带DAC的MCU,优点是可以通过DAC设置电流到任意值,比较灵活,方便,设置的精度也比较高。

设置时同样要注意AIN_IREF电压输入范围。

3.PWM设置法

PWM设置法时采用PWM输出,通过低通滤波器去除基波及高次谐波,仅保留直流分量来调节电机电流的方法,电路图如下图所示。

对于电阻和电容的选择,通常在PWM频率大于10kHz,滤波器截至频率(fc=1/(2*pi*RC))远小于(通常是10倍)PWM输入频率即可。如PWM频率为10kHz,fc=1kHz。

此法需要使用带PWM的MCU,优点是可以通过PWM设置电流到任意值,设置的精度也比较高(取决于PWM分辨率)。

设置时同样要注意AIN_IREF电压输入范围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版权声明:本文为CSDN博主「propor」的原创文章,遵循CC 4.0 BY-SA版权协议,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。
原文链接:https://blog.csdn.net/propor/article/details/13508265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