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研电赛技术支持] 采用NTC进行温度测量典型电路

楼主(2023-12-21):
采用NTC进行温度测量的电路有多种,典型的有恒流法和恒压法。在一般要求不高的应用场合,恒压法用的比较多,本文介绍一种采用恒压法进行NTC温度测量电路。

1.原理图

原理图如下图所示:

此原理图有2个特点:

1)ADC的参考电压和NTC供电电压采用同一个电压源

2)在进入ADC电路之前并联了一个电容进行滤波

下面针对这2个特点分别描述:

1)共用同一电压源可以从理论上消除电压变化对测量带来的影响,推导如下:

对于RNTC电压输出(Vin=Vref)有:

Vout=RNTC/(R+RNTC)*Vref

对于ADC采样(以12bit为例)有:

code/2048=VNTC/Vref

联立2式(Vout=VNTC),可得:

code/2048*Vref=RNTC/(R+RNTC)*Vref

进而:

code/2048=RNTC/(R+RNTC)

最终可得:

code=RNTC*2048/(R+RNTC)

从等式上我们看出,ADC的code值与Vref无关,理论上消除电压变化对测量带来的影响,此法也叫比值法测量或ratiometric测量。

2)并联一个电容进行滤波可消除低频噪声

这个不必多说,电容的取值一般为0.01uF-1uF,具体要根据实际情况选用,电容容值大响应也慢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版权声明:本文为CSDN博主「propor」的原创文章,遵循CC 4.0 BY-SA版权协议,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。
原文链接:https://blog.csdn.net/propor/article/details/134669387

楼主(2024-05-06):
这个是我看到好的发了上来 不知道还有没有四线制的采集方式  大家可以集思广益

网友A:
恒流法和恒压法  哪种方式得到的数据更加准确呢

网友B:
并联电容消除噪声的话 会根据周围噪声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的

网友C:
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这样采集倒是没有什么问题

网友D:
分压电阻的取值是一个关键,另外 线路的电阻也不容忽略啊

网友E:
这种采集的方式对两端的精度很不好  因为电阻阻值的跨度有电大

网友F:
线电阻应该影响不是很大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