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研电赛技术支持] GD MCU网口DEMO使用说明

楼主(2023-12-21):
使用上面这个demo的时候,如果看了开发板使用说明还是ping不通,需要注意以下几点:

1.检查开发板上的跳线,有没有全部跳到ETH。

2.当将电脑端配置为tcp客户端时:

电脑的IP如下配置,配置成程序里的remote IP address

网络助手做如下配置,配置成程序里的static IP address,端口号8000,点打开连接。

连接成功后,点发送

试一下能不能ping通

3.当将电脑端配置为tcp服务器时:

网络助手做如下配置,端口号10260

直接点发送按钮,会显示当前没有连接对象,需要先按Tamper键,软件使用说明里面也有讲到。

再ping一下,没有问题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版权声明:本文为CSDN博主「frank_1a」的原创文章,遵循CC 4.0 BY-SA版权协议,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。
原文链接:https://blog.csdn.net/frank_1a/article/details/134727676

网友A:
这个网口是外接了什么网络芯片吗

网友B:
如果是以太网连接的话 可以动态更改ip地址吗

网友C:
楼主这个使用的是哪个开发板啊

网友D:
这个官网例程里边有没有服务器端的demo啊

网友E:
现在是不是还没有芯片能不外挂以太网芯片的吧

网友F:
在什么情况下以太网连接会断开呢

网友G(2024-01-30):
正好需要,这个很有帮助,感谢大佬

网友H(2024-04-30):
非常不错的帖子,值得推广扩散!!!

网友I(2024-06-30):
这些是解决无法通过ping通开发板的问题的几个关键点。

网友I:
  • 这些步骤可以帮助确保开发板和电脑之间建立正确的网络连接,使其能够相互通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