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MP1] STM32MP135F-DK启动提示电源检测到是500mA且屏幕不亮的问题

楼主(2023-12-21):
大佬们帮忙看看,我的STM32MP135F-DK烧写成功,从串口能连接,说明板子烧录和启动都完成了但是总是提示电源检测到500mA,需要使用3A的电源

  1.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2. *        WARNING 500mA power supply detected       *
  3. *     Current too low, use a 3A power supply!      *
  4.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但实际上我使用的是下面两个,都尝试过,都被识别成了500mA

电源接的应该也没问题

另外,这块屏幕也一直没有点亮

一时不得其解……

望大神们帮忙瞅瞅,十分感谢

网友A:
是不是线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线有问题

更换电源和线了,也没有电源500mA的提示了,还是不行。而且我看其它的人用个普通的电源和线都能行的,已经联系原厂,不过好像不知道他们年底比较忙还是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