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通信] PN协议下,工业交换机之间如何实现自组网无线通信

楼主(2023-12-21):
在实际应用中,车间里控制柜内会有PLC、伺服电机、变频器等设备同时与触摸屏做数据交互,这些设备一般通过工业交换机进行数据组网。总控室内的PC组态软件往往需要采集到,车间内各部分触摸屏、PLC、变频器等设备信号,此时往往是工业交换机之间需要实现无线通讯。
本方案以组态王、西门子触摸屏、两台交换机和2台西门子S7-200SMART为例,介绍工业交换机在Profinet协议下的自组网无线通信实现过程。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西门子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,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。
一、方案概述
本方案中,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,也不必了解协议细节,通过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,即可直接实现工业交换机之间无线以太网通讯。
无线网络图 ▼
二、测试设备与参数
● 西门子PLC型号:S7-200Smart × 2台
● 上位机:组态王6.55 × 1台
● 西门子触摸屏: SMART 700 IE V3 × 1台
● 工业交换机:DT4050 × 2台
● 无线通讯终端:DTD418MB × 4块
● 主从关系:2主2从
● 通讯接口:RJ45接口
● 供电:12-24VDC
● 通讯协议:Profinet协议
● 传输距离:100米,1KM
三、接线方式
1、上位机与DTD418MB接线:
用一根通讯线,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,另一端接入上位机的RJ45接口。
2、触摸屏与DTD418MB接线:
用一根通讯线,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,另一端接入西门子触摸屏的RJ45接口。
3、PLC与DTD418MB接线:
用一根通讯线,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,另一端接入S7-200SMART的RJ45接口。
四、配置组态王TCP驱动文件
1.打开相关文件夹
2.搜索kvS7200.ini文件,以记事本的方式打开
3.修改如下
其中的“192.168.2.10”是cpu的ip地址。如果有多台,应列出它们的ip地址。“0”表示CPU的槽号。注:S7-200TCP默认CPU槽号为0。
五、组态王配置
1. 创建一个工程,输入名称,点击“是”
2.点击设备选择S7—200TCP驱动
3.输入逻辑名称
4.选择任意串口或者默认
5.设置200SMART PLC IP地址
6.默认参数
六、设置组态王画面
1. 数据词典—定义变量
2.画面—创建一个新画面
3.关联变量
七、触摸屏配置
1. 配置屏的选型
点击菜单栏“项目”——选择“新建”——选择触摸屏型号“Smart 700 IE V3”——设备版本“3.0.2.0”这里选择版本和触摸屏版本要一致,否则下载程序失败。然后点击确定。
2.配置触摸屏和2台PLC连接
3.变量设置
将2台PLC的M0.0-M0.3在这里设置为触摸屏“按钮”的变量,将2台PLC的Q0.0-Q0.3在这里设置为触摸屏的“指示灯”变量。
4.建立文本列表
5.新建画面设置
6.下载程序
以上配置完成点击菜单栏“项目”里面“编译器”再点击生成。编译成功后保存项目,再点击“传送”——“传输”在弹出对话框选择如下,再点击“传送”可下载成功。
八、PLC程序的下载
1、①号PLC设置
2、②号PLC设置
九、测试方法
1、用组态王/触摸屏的M点按钮控制PLC对应的Q点,同时在组态王/触摸屏上监测Q点输出。
2、给PLC的I点输入信号,看组态王/触摸屏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。

网友A:
射频前端芯片设计原厂三伍微电子的产品有WIFI FEM、IOT FEM、PA和开关。
产品优势
FEM优势:(1)谐波好,免去外置滤波器,(2)无需调试匹配电路,直接替换。
开关优势:低插损,低延时,高频率(支持7.2GHz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