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32/SAM] 【Curiosity测评报告】WBZ451驱动OLED

楼主(2023-12-21):
按照计划,本次准备驱动OLED屏幕。

WBZ451主版上的mikroBUS接头的Pinout细节如下:

手头的扩展板上适配树莓派PICO的,可以用于本次测试软件SPI驱动oled,扩展板原理图如下:

根据硬件连接图,在MCC中配置相应的引脚输出为GPIO模式:

定义好相关的API用于操作OLED:
#define OLED_SCL_Clr() SCL_GPIO_RA7_Clear()//CLK
#define OLED_SCL_Set() SCL_GPIO_RA7_Set()

#define OLED_SDA_Clr() SDA_GPIO_RA10_Clear()//DIN
#define OLED_SDA_Set() SDA_GPIO_RA10_Set()

#define OLED_RES_Clr()  RES_GPIO_RA8_Clear() //RES
#define OLED_RES_Set()  RES_GPIO_RA8_Set()

#define OLED_DC_Clr()    DC_GPIO_RA9_Clear()        //дÃüÁî 0
#define OLED_DC_Set()    DC_GPIO_RA9_Set()        //дÊý¾Ý 1

#define OLED_CS_Clr()
#define OLED_CS_Set()

#define OLED_CMD  0        //???ü??
#define OLED_DATA 1        //??????

由于WBZ451使用了RTOS,对于刷新OLED的任务,也要创建相应的Task:
    xTaskCreate((TaskFunction_t) _OLED_Display,
                "OLED_Tasks",
                1024,
                NULL,
                1,
                &xOLED_Display);

void _OLED_Display(  void *pvParameters  ){

    OLED_Init();
    OLED_Clear();

    vTaskDelay(1000/portTICK_PERIOD_MS);

    OLED_Clear();
    OLED_ShowChar(10,40,'P',16,1);
    OLED_ShowChar(20,40,'I',16,1);
    OLED_ShowChar(30,40,'C',16,1);
    OLED_ShowString(10,20,"WBZ451",16,1);

    OLED_Refresh();
    vTaskDelay(5000/portTICK_PERIOD_MS);
    while(1){
        GPIO_RB7_Toggle();
    }
}

经过反复的排线,软件检查,OLED始终无法显示!!绝望之际,决定检查杜邦线。。。果不其然,劣质产品用不了多久就默默失效了,唉!
更换了新的线缆,显示效果如下:

网友A:
杜邦线千万不能图便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杜邦线千万不能图便宜

是的,最好使用之前先拿万用表测一下连通性,提前排除一些因素,节约时间

网友B:
我有次不起振,把两根杜邦线分开就行了

网友C:
有没有圆屏幕的驱动程序?

手头没有圆屏幕,没有现成的。好像某宝中景园圆屏详情有百度盘资料,可以去看看

网友B:
看圆屏幕卖家那有没有资料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我有次不起振,把两根杜邦线分开就行了

这杜邦线绝缘不太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