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通用 MCU] 为什么MCU在ADC采样时IO口有毛刺?

楼主(2023-12-21):
大家在使用MCU内部ADC进行信号采样一个静态电压时,可能在IO口上看到这样的波形。这个时候大家一般会认识是信号源有问题,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毛刺的频率是和ADC触发频率一样的。

        那么为什么MCU在ADC采样时IO口会出现毛刺呢?这个毛刺对结果有什么影响吗?让我们一起研究下。首先我们先看下GD32 MCU的ADC内部采样电路的原理示意图(仅举例),这个电路很简单,MCU采样保持电路可以等效为一个开关、一个采样电阻和采样电容,当然了后面还有逐次逼近式的转换电路。

         所以当开关闭合时,外部的信号会通过开关经过采样电阻对采样电容进行充电或放电,此时会导致外部电压瞬间变化,这个过程内部电压和外部电压的变化可以等效为如下图所示。

从波形图里可以看到是一个向下的毛刺,当然如果ADC在扫描模式采样多个信号时,也可能出现电容对外放电,则会出现向上的毛刺,比如下图这个波形。

      这个毛刺对结果有什么影响吗?这个需要根据这个ADC通道所配置的采样保持时间来判断了。我们可以用程序配置的采样保持周期和ADC时钟计算出ADC采样开启的时间。如果从毛刺产生时刻开始,经过采样开启时间后电压已经恢复平稳,那么此时这个平稳的电压和ADC采样电容上的电压一致,接下来的ADC转换也就能得到正确的结果。如果采样时间结束时信号还在毛刺阶段,则采样结果就会出现偏大或偏小。

        那么如何从软硬件方面优化MCU的ADC性能?发散思维一下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版权声明:本文为CSDN博主「The Kite」的原创文章,遵循CC 4.0 BY-SA版权协议,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。
原文链接:https://blog.csdn.net/qq_45796666/article/details/135049664

网友A:
从软硬件方面优化MCU的ADC性能需要考虑多个方面,包括选择合适的ADC类型、优化ADC分辨率、采样时间、触发源、校准和补偿、电源和时钟系统以及软件算法等。

网友:
前段时间有发现这个问题,当时检测电源线也会同周期出现,还以为是电源的问题

网友B:
因为ADC采样是靠对对内部电容充电实现的

网友C:
ADC不是用一群电阻串联实现的吗

网友D(2024-02-05):
引用 网友C:
ADC不是用一群电阻串联实现的吗

我见到的微积分的ADC都是充放电形式的。不是用电阻串分压的。

网友E:
这个跟硬件设计的问题也有关系吧

网友F:
如果从毛刺产生时刻开始,经过采样开启时间后电压已经恢复平稳,那么此时这个平稳的电压和ADC采样电容上的电压一致,接下来的ADC转换也就能得到正确的结果。

网友G(2024-04-22):
建议增加一个滤波电容进行稳定转换

网友H:
从软硬件方面优化MCU的ADC性能需要考虑多个方面进行优化,一般情况下软件优先,然后必要时硬件优化

网友I:
电源噪声导致的

网友J:
调整ADC采样配置

网友K:
外部电磁干扰或信号串扰也可能导致ADC采样时IO口出现毛刺。这些干扰可能来自其他电子设备、无线信号或物理环境中的其他因素。

网友L:
ADC的采样配置,如采样率、分辨率和滤波设置等,可能会影响采样结果的准确性。如果配置不当,可能会导致IO口在采样时出现毛刺。

网友M:
加个小电容,有惊喜

网友N:
在使用MCU内部的ADC进行信号采样时,有时在IO口观察到与ADC触发频率一致的毛刺现象,这可能是由ADC采样过程中的开关动作引起的外部电压瞬间变化导致的。

网友O:
MCU的ADC内部采样电路可以等效为一个开关、一个采样电阻和采样电容的组合。当开关闭合时,外部的信号会通过开关经过采样电阻对采样电容进行充电或放电,这个过程可能会导致外部电压瞬间变化,从而在IO口上产生毛刺。

网友N:
ADC内部振荡器的不稳定可能导致在转换过程中产生毛刺。这可能与温度、电源电压和其他外部因素有关。

网友P:
调整采样保持时间

网友:
外部信号通过开关和采样电阻对采样电容进行充电,此时外部信号电压下降,产生一个向下的毛刺。

网友Q:
直接采样输出的值往往有不小的跳变,这时候需要对其数据做一些数字滤波处理。

网友R:
不稳定的电源供应可能会在ADC转换时引起IO口上的电压波动。确保为MCU和ADC提供干净稳定的电源是减少毛刺的重要措施。

网友S:
MCU在ADC采样时IO口出现毛刺的原因,主要源于ADC采样过程中的信号变化。当ADC进行采样时,外部信号会通过开关经过采样电阻对采样电容进行充电或放电,导致外部电压经历瞬间的变化。这个变化过程与内部电压的变化相对应,而IO口上观察到的毛刺,实际上就是这种充电或放电过程产生的电压波动。

网友T:
为了减少或消除这些毛刺对测量结果的影响,可以采取一些措施,比如在ADC的引脚添加一个电容来进行滤波,以此消除噪声。

网友U:
因为ADC输入管脚上有个采样电容

网友V:
优化采样电路设计,如增加滤波电容,减少毛刺对信号的影响。

网友W:
采样电容上的电压与外部信号的电压差在量化误差范围一列。

网友X:
MCU的ADC内部采样电路可以等效为一个开关、采样电阻和采样电容的组合,当开关闭合时,外部的信号会通过开关经过采样电阻对采样电容进行充电或放电。这个过程会引起外部电压的瞬间变化,从而在IO口处产生毛刺。

网友Y:
将那些需要持续翻转的数字I/O在物理位置上远离ADC采样通道。

网友Z:
因为ADC引脚上有个采样保持电容,会进行充放电操作,所以看来有毛刺。

网友AA:
ADC的触发方式和采样频率也可能影响毛刺的产生。如果触发方式不当或者采样频率设置得过高,可能会在IO口观察到与ADC触发频率相同的毛刺。

网友AB:
如果输入阻抗过大,且未被及时修正时,输入阻抗过大通道的采样结果会受前一个采样通道信号的影响。

网友AC:
变相提高采样时间来使得采样电容充电到正确电位。

网友AD:
这个毛刺,可以从软件上避开吗?

网友AE:
在软件中增加滤波算法,如移动平均滤波,以减少毛刺对采样结果的影响。

网友AF:
直接采样输出值往往具有较小的跳变,因此有必要对其数据进行数字滤波处理。

网友AG:
软件ADC主要配置不合理,可能会导致采样结果出现毛刺。

网友AH:
如果 ADC 的转换速度较慢,它可能无法及时完成采样,尤其是在高频率信号的场合。此时,ADC 可能无法准确捕捉到信号的峰值,导致采样值附近出现毛刺。

网友AI:
建议在靠近MCU的VCC和GND处加上电容,以稳定电源电压。如果电源和地线不稳定,也可能会在IO口产生毛刺。

网友S:
尽管这些毛刺可能是由于ADC采样电路的正常工作产生的,但在某些情况下,它们可能对ADC的测量结果产生影响,特别是当ADC用于精确测量微弱信号时。

网友AJ:
这和ADC输入引脚上的采样保持电容有关系,电容充放电过程导致的。

网友AK:
当ADC进行采样时,它可能会在IO口上引起电磁干扰,尤其是在高频率或高分辨率的ADC中更为常见。
这种干扰可以表现为短暂的电压脉冲或毛刺,特别是在转换开始或结束时。

网友AL:
实现阻抗匹配。

网友AM:
ADC采样过程中可能会在地线上产生瞬时电流,从而引起地电位的变化。如果IO口和ADC共用地线,那么IO口上可能会观测到这种变化。

网友AN:
调整采样保持时间、优化电路布局以减少信号干扰、或者采用更精确的ADC采样技术等。

网友AO:
采样电容与外部信号之间的电压差在量化噪声范围内。

网友AP:
MCU 的数字逻辑在执行转换时可能会产生噪声,尤其是在高速操作时。这些噪声可能通过 IO 口反射到外部电路,导致毛刺的出现。

网友AQ:
是不是一个 ADC 实现了一串串电阻器

网友AR:
建议添加滤波电容器以实现稳定转换

网友AS:
这是因为芯片管脚内部有一个采样电容的充放电引起的。

网友AT:
ADC采样引脚内部有一个充放电采样电容,可以在引脚外部放一个小电容。

网友AU:
保持需要从 ADC 采样通道物理上不断翻转的数字 i/OS。

网友AV(2024-05-23):
该相位增加了采样时间,使采样电容器充电到正确的电位。

网友AW:
这个主要是因为IO引脚内部的充放电电容引起的

网友AX:
硬件方面的话减小RAIN那个等效电阻应该可以改善。

网友AY:
为了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优化单片机的扩展性能,需要考虑几个方面的优化问题。一般来说,软件是首选,然后硬件优化是必要的

网友AZ:
可以增加滤波电容进行尝试

网友BA:
因为 ADC 输入引脚具有采样电容

网友BB:
电流整定不稳定导致的

网友BC(2024-06-30):
确保采样保持电路的稳定性和响应速度。选择合适的采样保持时间(Sampling and Hold Time),使其能够在采样时刻捕获并保持信号的准确值,避免电容放电过程中的电压变化影响采样精度。

网友BC:
在设计PCB时,尽量减少IO线路长度和接触电阻,以减少电路中的信号反射和干扰,从而减少毛刺的幅度。

网友BD:
adc不是由一堆串联电阻实现的吗

网友BE:
这是由芯片引脚内部采样电容的充放电引起的。

网友BF(2024-08-17):
如果信号变化很快,需要更长的保持时间。

网友BG:
这个毛刺,能从软件上避免吗?

网友BH:
这个是硬件设计导致的

网友AD:
能否通过延迟启动AD转换处理,避开这个问题?

网友BI:
这与ADC输入引脚上的采样保持电容有关,它是由电容的充电和放电过程引起的。

网友BJ:
保留需要物理翻转的编号、adc和采样通道、I/o。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ADC不是用一群电阻串联实现的吗

用电阻网络分压,然后查找比较的叫SAR ADC。速度块,分辨率低。

网友BK:
ADC内部振荡器的不稳定性可能会在转换过程中引起毛刺。这可能与温度、电源电压等外部因素有关。

网友BL(2024-09-16):
这一阶段会增加采样时间,使采样电容充电至正确的电位。,

网友AZ:
采样滤波需要不断优化

网友BM:
使用算法滤波进行排查干扰

网友BN:
加一个滤波电容会好一点嘛?

网友BO:
有毛刺是不是需要滤波处理

网友BP:
外部干扰以及芯片性能。

网友BB:
一定要增加滤波电路进行波形的整定

网友F:
在ADC采样时IO口有毛刺添加滤波电容或者滤波算法

网友BQ:
硬件方面,降低雨的等效电阻应该会有所改善。

网友BR:
你可以增加滤波电容试试

网友BS(2024-10-16):
主要是内部采样电容造成的

网友BT:
设计PCB时,尽可能减小IO线路长度和接触电阻,以减少电路中的信号反射和干扰,从而降低毛刺的幅度。

网友BU(2024-12-02):
在使用MCU内部的ADC进行信号采样时,出现IO口波形的毛刺现象是非常常见的。

网友BU:
在很多MCU中,ADC采样电路的工作原理可以简化为一个开关、电阻和电容的组合。具体来说,ADC的采样保持电路大致可以等效为以下结构:

开关:控制信号源和采样电容之间的连接。
采样电阻: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号源的阻抗。
采样电容:用于在ADC转换开始时保持输入信号的电压。
当ADC触发开始采样时,开关闭合,外部信号会通过采样电阻充电或放电到采样电容。这一过程使得电容的电压逐渐跟随外部信号变化,直到电容电压稳定并准备好进行ADC的转换。

网友BU:
ADC的开关并不是一个理想的“开/关”开关。当开关关闭时,电容和采样电阻相当于把外部信号源和内部电路连接起来,这可能引起外部信号在短时间内发生电压波动,表现为一个瞬间的毛刺。

电容充电过程:当开关闭合时,采样电容开始充电或放电,以便跟随外部信号的电压变化。如果信号源的阻抗较高或电容较大,电容充电的速度可能较慢,导致采样过程中电压波动较为显著。

网友BU:
如果信号源的阻抗比较高,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会比较慢,从而容易产生毛刺。如果信号源阻抗较低,电容充电的过程较快,毛刺会比较小或几乎没有。

网友BV:
因为adc的输入引脚有一个采样电容,

网友BW(2025-01-14):
物理定位那些需要连续翻转的数字i/o,使其远离adc采样通道。

网友AF:
这个问题是前段时间发现的。那时候电源线也会周期性的出现。我以为是供电问题。

网友BX:
变相增加采样时间,将采样电容充电到正确的电位。

网友BA:
这个小故障能从软件上避免吗?

网友AY:
由一堆串联电阻实现的t adc,

网友BP:
过来学习一下

网友AR:
该阶段将增加采样时间,以将采样电容充电至正确的电位。,,

网友M:
采样稳定中的毛刺

网友BY:
加个滤波电容会不会更好?

网友BZ:
可以通过外部硬件电路和配置ADC采样频率来降低该毛刺现象

网友CA:
如果有故障,是否需要过滤?

网友CB(2025-02-15):
一定要加一个滤波电路来调整波形

网友AO:
adc采样期间,io端口出现毛刺,增加滤波电容或滤波算法

网友CC:
外部的信号会通过开关经过采样电阻对采样电容进行充电或放电

网友CD(2025-04-30):
如果ADC采样的模拟信号本身就带有噪声或不稳定性,ADC转换结果可能出现毛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