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 MCU SWD端口无法连接如何排查

楼主(2023-12-21):
SWD端口无法连接如何排查
大家在调试GD32 MCU的时候是否也碰到过SWD调试端口无法连接的情况?SWD端口无法连接的原因有很多,有时候排查没有思路,可能会耽误大家的时间,下面小编为大家介绍常见的SWD无法连接的原因,供大家排查参考:
  • 排查MCU供电是否正常,正常应该在MCU供电范围内;
  • 排查NRST电平是否正常,正常应该为高电平;
  • 排查SWD线序是否正常,SWD线序一定要正常,不要接反了哦;
  • 排查MCU VDD、SWD端口对地阻抗看是否正常,正常情况下,VDD和SWD端口对地阻抗应该会比较大,M欧级别;
  • 降低SWD端口速率测试;
  • gd32mcu交流群:859440462

网友A:
swd会因为pcb走线不好就不工作了吗

网友B:
nrst引脚的电平一直都是高电平吗

网友C:
为什么有时候有人说swd接口工作不稳定呢

网友D(2024-01-29):
这个swd的端口的速度如何进行调整呢

网友E:
NRST的高电平一般就是供电电压的电平吧

网友F:
为什么 有一种说法是swd不如jtag稳定呢

网友G:
检查接线

网友H(2024-04-30):
非常不错的帖子,值得推广扩散!!!

网友I:
SWD通信要求严格的线序,任何线序的错误都可能导致通信失败

网友J:
SWD接口的连接是否松动或接触不良,重新插拔SWD连接器。

网友K:
使用示波器检查SWDIO和SWCLK引脚上的信号,确认是否有信号传输。

网友L:
第一硬件是否工作正常,第二连接是否可靠,第三驱动是否正常安装。

网友M:
错误的电源或地线连接可能导致SWD端口无法正常工作。

网友N:
检查调试器或编程器的连接线是否损坏或松动。如果需要,可以尝试更换连接线或调试器。

网友O:
如果MCU之前有误操作或固件损坏,可能导致无法连接,尝试恢复出厂设置或重新编程。

网友P:
NRST引脚的正常电平应为高电平,如果NRST的电平不正常,可能会导致MCU无法进入调试状态。

网友Q:
如果以上方法都无效,可能是MCU或其周围电路存在硬件故障。

网友R:
尝试使用不同的USB端口或计算机连接调试器,以排除USB接口或计算机的问题。

网友S:
硬件排查主要看电源和晶振

网友T:
SWD端口的引脚复用功能已启用,并且引脚的上拉/下拉电阻设置正确。

网友U:
MCU的供电正常且稳定

网友V:
SWD接口的引脚(SWDIO, SWCLK, GND)是否正确连接到调试器或编程器。

网友W:
SWDIO和SWCLK两根信号线,以及GND地线。

网友X:
硬件电源是否正常,芯片的晶振是否起振等

网友K:
有时复位电路的问题也会影响到SWD的连接。

网友U:
确保SWD线缆(通常是SWD调试器与MCU之间的连接线)没有损坏,连接牢固。
检查SWDIO(数据)和SWCLK(时钟)引脚是否正确地连接到MCU的相应引脚上。
如果有Vref(参考电压)引脚,也请检查其连接。

网友Y:
MCU的供电电压在规定的范围内,因为供电不正常可能导致MCU无法正常工作。

网友Z:
测量MCU VDD和SWD端口对地的阻抗,正常情况下应该比较大,达到MΩ级别。

网友AA:
SWD端口通常包括SWCLK(时钟线)和SWDIO(数据线)两个引脚。请检查这两个引脚是否正确连接到调试器或编程器。

网友AB:
可以参考GD32的官方文档和用户手册

网友AC:
目标板的电源是否稳定,并且符合GD32微控制器的规格。

网友AD:
尝试使用另一个SWD端口进行调试和编程。这有助于确定问题是否与特定的SWD端口有关。

网友AE:
如果SWD接口的引脚与调试器不兼容,也会导致无法连接。

网友AF:
如果连接器松动或接触不良,请重新插入连接器。

网友AG:
过低或过高的供电电压可能导致SWD端口无法正常工作。

网友AH:
CB布局不合理可能导致信号干扰或信号质量下降,特别是对于SWD这类高速通信,走线应尽量短且避免交叉。

网友AI:
如果GD32支持JTAG接口,可以尝试使用JTAG进行连接,以排除SWD端口的问题。

网友AJ:
不正确的电源或接地连接可能导致 swd 端口无法正常工作。

网友AK:
有时过高的通信速率会导致通信不稳定,可以尝试降低SWD端口的速率来进行测试。

网友AL:
MCU需要在特定的引脚(如BOOT0/BOOT1)上设置特定的电平来进入调试模式。

网友AM:
有时候清除调试信息后重新编程也能解决问题。

网友AN:
检查连接线是否损坏或接触不良。

网友AO:
不能连接主要有几方面原因,一是硬件工作不正常,比如电源时钟等,二是信号线连接不可靠等

网友AP:
检查调试器或程序员电缆是否损坏或松动,如果需要,尝试更换电缆或调试器。

网友AQ:
检查SWD线的接线顺序是否正确,确保没有接反。

网友AG:
尝试复位MCU,有时候简单的复位操作可以解决一些连接问题。

网友AL:
目标板和调试器/编程器使用不同的电源,确保它们共地。

网友J:
尝试降低SWD端口的通信速率

网友AM:
检查SWD连接设置是否正确,包括通信速率、引脚配置等。

网友AR:
有时复位电路的问题也会影响 SWD 连接。

网友AS:
硬件检查了吗

网友AT:
正常水平的 nrst 引脚应该是高的。如果 nrst 的级别不正常,则 mcu 可能无法进入调试状态。

网友AU:
目标板电源稳定,满足 gd32单片机的性能要求。

网友AV:
引脚复用启用了 swd 端口,引脚上拉/下拉电阻设置正确。

网友AW:
如果单片机以前操作不当或固件损坏,它可能导致无法连接,尝试恢复工厂设置或重新编程。

网友AX(2024-07-31):
正常情况下,VDD和SWD端口对地阻抗应该会比较大,M欧级别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