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【Curiosity测评报告】Microchip-PIC32-WBZ451的UART功能使用

楼主(2023-12-21):
WBZ451好奇开发板使用了一颗Microchip公司的MCP2200来把上位机的USB报文转成UART报文,这样就实现了电脑与开发板的通讯。这颗芯片支持的UART波特率在300~1000 kbps.

电路原理图如下。

其中,MCPD_N与MCPD_P为USB-和USB+信号;RTS, RX, TX,CTS是UART信号;GP0-GP7是MCP2200自带的8个GPIO,可以用来做个指示等用途。注意上图中MCP2200芯片的TX-RX, RX-TX,这种cross-couple的连接方法。因为上位机发送到USB -> TX引脚7,WBZ451这边需要用一个RX引脚来连接。

MCP2200转换好的UART信号,再经过4颗74LVC1T45芯片来控制信号方向:

在MCc中增加SERCOM0:

烧录后串口没有反应,检查后发现:默认串口0的工作模式是PPS,这个需要知Pin Configuration里面把UART的收发引脚配置一下,我之前的工作忽略了这一部分。其实更简单的方式是选择Direct Mode。

烧录:

网友A:
想问一下,这个开发环境,也是mplab吗?

网友B:
这个开发环境只能使用mplab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开发环境只能使用mplab吗?

我体验下来是的!很多朋友都在问KEIL,我在KEIL的包管理器里面没有发现适配PIC32CX-BZ2的固件。

网友C:
官网看看有没有包

网友D:
这个也有图形配置界面吗

网友E:
这应该能用keil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也有图形配置界面吗

是的,感觉Microchip的PIC, AVR系列都可以在MPLABX ide里面进行图形化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应该能用keil吧

keil好像没有bsp固件适配给这款PIC32-CXBZ2

网友F:
现在的图形化配置是一个趋势的。

网友G:
这个一定需要匹配12M的晶振吗?还是说小一点的也可以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