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mega8 timer2 5ms

楼主(2023-12-21):
修个旧的仪表,只剩timer2能用了,需要5ms,外部16M晶振,目前直接分频做到4ms,还差1ms
那位熟悉mega8,醍醐灌顶一下,多谢

网友A:
延时1ms,累加5次就是5ms

网友B:
分频倍数搞大点,修改定时器重载寄存器的值,想要多少都可以吧,不过有好多年没做过avr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