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如何在stm32f1处理sd卡内文件时添加书签?

楼主(2023-12-21):
STM32f1移植了fatfs文件管理系统,想要实现sd卡书签的功能,类似电子书的概念,要有单独的书签界面,请问有没有代码或者思路参考一下

网友A:
在STM32F1处理SD卡内的文件时,您可以通过在文件中添加特定的标记或标签来实现书签的功能

网友B:
可以通过在文件中添加特定的标记或标签来实现

网友C:
一般这种操作不都是加标记的吗?

网友D:
您可以使用文件指针来定位到文件的特定位置,并在该位置写入标记或标签。

网友E:
话说,正点原子他们应该有电子书的示例吧,可以参考 一下

网友F:
好像都可以在文件头或者文件设定的位置加个标记,代表书签

网友G:
比如在文件头上加个书签标记好像是可以的吧

网友H:
这种标记一般就读取TXT,然后读取到第一章,第二章这种,就当书签呗

网友I:
就是浏览全文比较麻烦吧,我觉得是这样

网友J:
应该是需要上文件系统的了吧,比如FatFS文件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