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STM32的窗口看门狗

楼主(2023-12-21):
窗口寄存器和独立看门口寄存器作用差不多,主要是为了防止程序陷入死循环或者程序出现问题不执行了。但是窗口看门狗使用的是系统时钟,在时间上更加准确。但是一旦单片机出现问题了,这个看门狗也是用系统时钟的,也会出现问题,我觉得这是和独立看门狗最大的区别。
窗口看门狗和程序启用了之后一起运行,每隔一段时间如果没有重装载计数器的值,就会进入设置的中断函数。该看门狗时间计算如下图:

其中他[6:0]寄存器值最大值为0x7f,如果写入的值超过,会自动舍弃高位,保留低7位的值,比如写入0XFF,则和7f的效果是一样的。
但是这里如果写入的值是小于0x40以下的值,比如0x38,会立即进行复位,无法进入中断,这个手册里面有介绍

关于时钟分频,可以在
配置寄存器(WWDG_CFR)里的位 8:7 WDGTB[1:0],最大值为8分频,所以正常时钟下看门狗计时的时间很小,有需要想看到的可以分频系统时钟,就能放大时间。

其他的也没啥了!!!

网友A:
为什么有独立看门狗还有窗口看门狗啊

网友B:
窗口看门狗不如独立看门狗可靠一般来说的话

网友C:
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的作用是一样的吗

网友D(2024-01-29):
窗口看门狗最大的难点在于喂狗的时机

网友E:
独立看门狗是不是就不依靠系统时钟了呢

网友F:
如果系统时钟出问题的话 窗口看门狗是不是也会瘫痪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