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[资料] GPIO口的工作模式

楼主(2023-12-21):
GPIO口的工作模式
输入模式:
①浮空输入:在外界没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,GPIO口有一个不确定的电平,不确定的电平极其容易受到干扰,所以浮空输入必须是外界有源源不断信号输入的情况下可以使用。

②上拉输入:在外界没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,GPIO口有一个确定的高电平,这种模式适用于检测突然到来的低电平,无法检测突然到来的高电平。

③下拉输入:在外界没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,GPIO口有一个确定的低电平,这种模式适用于检测突然到来的高电平,无法检测突然到来的低电平。
输出模式:
①推挽输出:既能输出高电平也能输出低电平,这个就是推挽输出,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输出。

②开漏输出:只能输出低电平,不能输出高电平。当输出高电平的时候,相当于输出驱动器断开。上拉开漏输出,可以使开漏输出既具有输出高电平的能力,又具有输出低电平的能力。它主要是应用在半双工通信中。

复用模式:把GPIO口配置成某个外设的专属管脚

模拟模式:专门为ADC准备的

网友A:
上拉输入和下拉输入不是特定的引脚模式 吧

网友B:
当使用复用模式的时候如何处理不同模式之间的转换呢

网友C:
为什么输出模式只有两种模式呢

网友D:
哪种输出模式的带载能力稍微大点呢

网友E:
是不是上拉输入比下拉输入的应用要多一点啊

网友F:
模拟输出只能是adc或者dac的引脚才可以是吗

复用模式都有具体那=哪些模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