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
STM32的FSMC接口读取FPGA的FIFO

楼主(2023-12-21):
现在做一个项目,需要用FSMC和FPGA通信,但是FSMC接口没有读取FIFO的模式,希望大牛能给个思路,也可以一块讨论讨论

网友A:
你把对方当个存储芯片来操作应该就行吧

网友B:
额,这么弄都不如用SPI+DMA了

网友C:
我觉得FSMC直接操作FPGA,好像有些麻烦的啊

网友D:
在实际设计中,您可能需要考虑时序匹配、数据宽度匹配、时钟同步等问题。确保FSMC接口的配置和读取代码符合FPGA的FIFO接口的要求

网友E:
FSMC接口可以用于连接外部存储器和外设,所以当个存储来操作FPGA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F:
您需要了解FPGA的FIFO接口的工作原理和时序要求

网友G:
使用STM32的FSMC接口配置寄存器,以确保其与FPGA的FIFO接口兼容

网友H:
编写STM32的固件代码,使用FSMC接口读取FPGA的FIFO数据。这可能涉及配置FSMC控制器、设置地址和数据线路,并实现读取时序

网友I:
连接STM32和FPGA后,进行验证和调试以确保数据能够正确地从FPGA的FIFO读取到STM32

网友J:
这种配置时序估计会很麻烦吧,用串口或者SPI是不是会好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