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求助!stm32f446re串口打印无输出

楼主(2023-12-21):
买了块STM32f446re的板子,所以试了一下mbed在线编程,下载官方串口通信例程在板子之后,led灯的改变说明已经写入了,可是用串口调试助手却收不到任何文本,请大佬帮帮忙……
之前装了ST-LINK / V2驱动,也把固件升级到最新了,不过跑上面的例程就是没输出,后面以为是还得装串行驱动程序(就是那个mbedWinSerial_16466,我系统是win10的,官网上面明明写着win10以下版本才用装的……),可是就装不上,一直显示No mbed Microcontrollers were found,我下载程序和调试都是可以的……查了两天的百度和谷歌了,有人说插拔几次就好了,然鹅没有用;有人说连rx、tx到st-link的rx、tx,我连了也没用;也有人说是系统缺少文件跟GHOST有关,可我不清楚这方面的操作,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,麻烦教教我,先谢过各位了
我用了另一个电脑试过了,也没用,只能请各位大佬帮帮忙了

网友A:
你的串口波特率设置的对么?

网友B:
先看看你的串口接线吧,也许接线是不对的

网友C:
直接看看PC.printf这个怎么设定的啊

网友D:
仿真一下吧,仿真是比较直接的操作了,能看到问题所在

网友E:
建议中间需要一个USB转串口的模块,这样能与电脑连接的

网友F:
你用的是STlink的模拟串口?

网友G:
你设置一下16进制显示试试?

网友H:
你的串口设置接口是哪个?PA9和PA10?

网友I:
你弄个CH340试试,不用STlink的串口功能

网友J:
调试呗,直接用调试看看接口是哪个,怀疑是你接口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