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
STM32的FSMC接口读取FPGA的FIFO

楼主(2023-12-21):
现在做一个项目,需要用FSMC和FPGA通信,但是FSMC接口没有读取FIFO的模式,希望大牛能给个思路,也可以一块讨论讨论

网友A(点评):
博主你好,我是深圳科兴诚科技的,做这个XILINX原厂芯片的,以及ADI,TI的供应商,刚好看到您有在考虑做FPGA项目这一块,可以沟通交流一下,看看我这边有什么可以配合您的,可以帮您推荐性价比高的 18922895574

网友B:
如果数据量不大,可以考虑直接使用FSMC的RAM区域作为数据缓存。当FPGA需要读取数据时,FSMC从外部存储器读取数据并放入RAM区域,然后FPGA从该RAM区域读取数据。

网友C:
当外部存储器有数据可读时,FSMC可以产生一个中断给FPGA。FPGA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读取数据。
这种方式可以减少FPGA轮询的频率,但需要处理好中断的优先级和嵌套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