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关于STM32F4+LWIP,socket接口接收失败

楼主(2023-12-21):
使用了STM32F407+LWIP+FreeRTOS,需要与服务器进行tcp通信,采用了socket接口,连接都成功了,但是使用函数recv接收时,一直返回0,即断开连接。怎么会这样子啊啊,我要疯了啊啊 。谁能帮帮我啊啊?代码如下:

while(gnetif.ip_addr.addr == 0)
        {//获取到本机ip
                osDelay(1000);
        }

        server_addr.sin_family = AF_INET;

        server_addr.sin_addr.s_addr = inet_addr("119.103.33.44");
        server_addr.sin_port = htons(1234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sock_fd = socket(AF_INET, SOCK_STREAM, 0);
                if(sock_fd == -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Delay(1000);   //1秒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res = connect(sock_fd, (struct sockaddr *)&server_addr, sizeof(struct sockaddr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0 == re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ic s8 recv_fla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v_flag = recv(sock_fd,recv_data_buf,RECV_INSTR_DATA_NUM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cv_flag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//另一端已关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recv_flag == 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//接收失败,下次再接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正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(sock_f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(sock_f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Delay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osDelay(500);
        }

网友A:
是不是端口之类的没配置?

网友B:
你能ping?ping通了是么?

网友C:
我记得这F407应该有相应的教程,你先看看教程呗

网友D:
这个不好说,如果掉线可能是端口冲突了

网友E:
仿真看看吧,看看哪里会导致端口关闭

网友F:
一般来说,返回0可能是后台没给返数据

网友G:
我建议楼主直接ping一下,看看网络 通没通

网友H:
这种是不是目标端口或者什么没设置对啊?

网友I:
TCP通信需要端口的,端口不对也通信不上

网友J:
你试试UDP吧,UDP带广播功能,很容易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