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stm32f401re i2c使用

楼主(2023-12-21):
最近在用STM32f401re做一款热成像设备需要用到I2C,这里总结一下遇到的坑。
一开始调试我用的是开发板飞线接传感器,SCL SDA加4.7k上拉电阻。使用硬件I2C时读写大量数据时经常会遇到HAL_ERR和HAL_BUSY,只能通过复位I2C和软重启解决。后来改用模拟I2C,在抓包时发现又是会出现10ns的毛刺信号,头疼。
初步怀疑是因为用杜邦线飞线导致的,后来打的样板回来后焊接调试发现果然好了。希望亲们下次调试I2C时注意下。

网友A(2024-07-31):
杜邦线虽然方便,但可能导致信号不稳定和干扰。对于I2C总线,使用短而坚固的连接线可以减少信号噪声和反射。

网友B:
你用杜邦线肯定是效果不太好啊

网友C:
可以速度降低一些,然后制板之后可以做高点

网友D:
这种是因为你的I2C的速度很高吗?

网友E:
为啥不用硬件I2C,这种死机估计也是线的事儿吧

网友F:
你用HAL,正常来说硬件I2C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啊

网友G:
之前不是说F1I2C硬件不好用,但是F4的应该没啥问题吧

网友H:
你可以降低I2C的速度,可以避免杜邦线的问题

网友I:
这种杜邦线就要买点好的,不然确实不行

网友J:
10ns的话,会有啥影响的吗?

网友K:
这种毛刺基本都是干扰影响到的的,电路设计好基本可以避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