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
如何判断单片机发生了看门狗复位,并且在发生看门狗复位以后系统不再继续运行???

楼主(2023-12-21):
如何判断单片机发生了看门狗复位,并且在发生看门狗复位以后系统不再继续运行,而是将io自动停止复位到初始化状态???,

网友A:
看门狗复位之后,是设备重启啊

网友B:
你说的复位是看门狗的数值清除了?

网友C:
看门狗复位的话,系统确实需要重启就行

网友D:
复位的话,是不是系统就不运行了呢?

网友E:
我觉得是这样,看门狗复位会影响系统的复位,直接重启之后,系统还是会在运行的

网友F:
系统不运行了,一般就是看门狗复位了

网友G:
你是不喂狗的么?

网友H:
系统应该会运行,因为重启了,继续运行呗

网友I:
你直接喂狗操作呗,喂狗就不会复位了

网友J:
对啊,初始化状态,重新运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