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stm32 USART_SendData函数发送数据疑问

楼主(2023-12-21):
如图,第一张和第二张左边图片是一个程序,第二张右边是另一个程序,除了初始化之类函数,就那么短,USART_SendData()函数可以直接发送完,为什么要一位一位发送呢?(第二张右边是直接发送完)。

网友A:
左边是发送一串,右边是发送一位

网友B:
这个看需求的,要是需要发送字符串的话,可以用左边的

网友C:
就是目的都是一样,都是一个一个发送,只是操作次数的问题

网友D:
一位一位发送是最终的目的

网友E:
不是直接发完,也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送的

网友F:
这种发送方式是结果一样的,所以不要纠结了

网友G:
一位一位发送可能是为了数据接收稳定可靠?

网友H:
这个还真没研究过,但是我觉得怎么发送都是正常的,可能就是代码量的事儿

网友I:
能发送不就得啦,能正常通讯就行,而且这俩通讯结果一样

网友J:
是这样,无论是一个字节发送还是字符串发送,最后串口通讯都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被接收的